[求助] LVS验证不出电路上悬空的pin怎么解决

楼主(2016-08-10):
电路上有悬空的pin,在版图中不打这个pin也是可以通过验证,如可才能让LVS识别出悬空的pin?求大神解答。

网友:
可以试试改LVS option打开Abort LVS on power/ground net errors选项

楼主:
试了一下,还是验证不出来。。。

网友:
LVS REPORT OPTION 后边加SPE

网友:
LVS REPORT OPTION SP SPE

网友:
我也遇到的这个问题,以上方法都试了,还是不行啊.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
情况描述的不清楚。。。

网友:
lvs report 应该会有warning存在吧

楼主:
电路上有一个pin直接接在了noconn上,然后版图上不作这个pin,LVS也可以通过验证。所以现在想找到办法如何让LVS报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原本以为你的问题是说电路里边多出了pin,但这些个pin是floating的(没有接到任何device),layout没有出。    如果是接到nc的话,lvs应该是抓不出来的吧!

楼主:
记得以前的calibre版本是可以验证出来的,但是现在的都是不报错了,选择了SPE是可以在report中看到warning。

网友:
如果原理图的pin也是悬空的,应该直接check原理图,能报告出来。lvs应该只会报warning。

网友:
lvs报告中会有电路与版图的pin的个数对比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重点是根据楼主在10#的描述,那个pin接到了nc,根本就没有出pin,只是floating net而已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这个是在哪里设置呀?

网友:
LVS FILTER UNUSED OPTION可以解决,请仔细看下参数说明

网友:
回复 网友D:

    直接添加在lvs command file 中就可以了.

    this issue is passthrough issue,
    if you don't add SPE, SP option, only have warning in report file.
    if you add lvs report option SPE, SP in your lvs command file, when your lvs is down, your RVE tool will have error, not pass! And you can get information which pins have passthrough issue.

网友:
我一直想知道悬空的pin是何作用?

网友:
如果是IP or cell, 可能是其他先需要从此IP or cell 中穿过, 如果是SOC, 可能是为以后改版预留. 其他情形就不清楚了.

网友:
noconn是什么东东?

网友(2025-11-26):
悬空pin lvs不报错的问题
把rule里面的lvs report option xx
改为lvs report option spe 就好了,我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