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 icc 求助

楼主(2016-08-10):
项目是一个小模块,但其中有一部分模拟,一部分数字,数字部分在走ICC,最后打算数字模拟拼在一起。我这个模块到时候跟整体连在一起的,所以IOpad由负责整体的同学做,我这部分只要数字标准单元布局布线就好了。
刚开始接触ICC,云里雾里,网上教程都是一步一步来的,看到都有design planning这步,如何跳过floorplan,直接placement,route?
现在没法往下进行,求教大神!!万分感激!!

网友:
set_port_location可以man一下看看选项,金属层一般随便选个低层的,感觉你应该是卡在进行不下去place—opt了,建议开始一次只移动一个port,同时多选容易出问题,移动的位置看design情况,按组放数字附近就可以,可以3um左右间隔放一排,影响到关键路径的话后期调整

楼主:
求关注和回复,感谢感谢

楼主:
如何跳过设置IOpad的情况?

楼主:
我的意思是如何不设置IOpad,直接placement 标准单元

楼主:
帖子就这么沉了

网友:
楼主可否私信分享网上教程给小弟我,本人未入门,共同进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在eetop上下的,,icc 自带的lab 很详细,、http://bbs.eetop.cn/thread-385343-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吧,你也加油

网友:
initial 之后摆好pin,直接place_opt不就好了吗

网友:
可以提出具体问题帮你看看,卡在哪进行不下去可以说说,入门后就简单了

网友:
没有pad的话不必摆放,port会几种在角落里,用set_port_location随便放个位置,位置别太离谱给拼接留点选择,之后调整好约束可以place—opt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感谢,现在已经解决了,刚开始使用的时候啥都不懂,看教程有点误导了,非常感谢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教程大概走了一遍,软件简单使用懂了,感谢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回复,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