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erate数字标准单元库特征化

楼主(2016-08-10):
请问数字标准单元库中,时序库.lib中单元里面的功能function是怎么出来的,在下想将Muller C 单元做出来,结果出来的功能是“!A+!B”,郁闷了,其他的数据也都有,确实C单元比较独特,不同于一般的组合逻辑单元(有个保持的功能),请教大神,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值表

网友(2016-12-07):
回复 楼主:

   直接在 .inst文件中使用add_functuon添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导,现在在研究源极耦合逻辑单元的特征化,请问如何在liberate中添加电流偏置呢,或者说怎么带上偏置电路(只有带上偏置才能正常工作)进行特征化,但是生成的库中的数据只包含该单元的时序功耗信息,而不包含偏置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导,上面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在研究源极耦合逻辑单元的特征化,请问如何在liberate中添加电流偏置呢,或者说怎么带上偏置电路(只有带上偏置才能正常工作)进行特征化,但是生成的库中的数据只包含该单元的时序功耗信息,而不包含偏置电路。

网友(2018-06-04):
顶一记,确实这方面的资料太少了,希望有经验的大佬能分享一些

网友(2018-10-23):
回复 楼主:

你好,看你在说标准单元库的问题,请教你一下,你是否知道.lib文件中有个internal power是怎么测出来的,它的单位是什么。我看生成.lib时,把数据生成的记录的txt文件里,好像给它的单位是pJ.比较奇怪是怎么生成的。如果你知道,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2024-01-17):
你好,我想问一下.lib的文件是怎么生成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