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工作点设置

楼主(2016-08-10):
一直有个疑问:
1、我们在设计OP电路时,进行operation point设定的时候,OP是开环还是闭环状态?
2、OP电路通常是闭环工作,如果operation point是在开环状态下设定的,那OP闭环应用时,operation point就有可能变动。
不知各位在做OP电路时,工作点是如何设定的。

网友:
应用时什么样子的电路,就在什么电路下调。仿真也是一样,ac也必须尽可能的和应用环境一样

网友:
输入一个共模电压,就在开环下调MOS尺寸吧

网友:
刚学模集吧

网友:
不是很懂楼主说静态工作点开闭环会变动的意思。
对于差分结构,即便是一直开环,输入共模电压发生变化,静态工作点也会变化的,和开闭环没关系。一般运放是要满足足够大的输入共模电压范围的,而不是卡在一个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