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大尺寸功率管不需要ESD基于什么考虑?

楼主(2016-08-10):
大家好!
     本人在做一个BOOST的电路,画版图时大家都说功率管引脚是不需要ESD的,以前师兄就是这么做的,但是问原因大家也不太清楚。故在此发帖一问。而且在同学提的TI的版图里面,也发现功率管的确没有ESD。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部分原因是因为这颗MOS的total width很大(一般都上千的),所以total的OD面积会很大,能承受一定程度的ESD。

网友:
功率管面积很大,直流都可以承受1,2A了 ESD电流根本就不是事儿!

楼主:
回复 网友A:

OD是指扩散区?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功率mos自身就与衬底或者阱形成反偏的PN结,而且由于其扩散区面积大,能承受的电流也就很大了,不至于造成热损坏。

另外:
如果一个DC-DC的功率管要加ESD的话,需要考虑什么?PVSS PVDD的抖动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thx!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嗯!OD就是扩散区,原理就是你讲的那样子!   你说的抖动我就了解了。

网友:
如果功率管导通不均匀的话,也不一定能过相应的ESD标准

网友:
功率管一般都是采用自保护的,让它自己抗ESD。
在器件设计最初就会有这种设计需求。

网友:
DC-DC设计要考虑的是大面积的MOS的EOS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