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c28nm ll 工艺下数字逻辑管的摆放的方向DRC过不了啊

楼主(2016-08-10):
求助,smic28nm ll 工艺下数字逻辑管,在做版图的时候,多晶硅的方向竖直放置,DRC可以通过,但是由于布局问题,将其水平方向摆放,DRC过不了啊,各种宽度间隔限制,求问,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而且就算都竖直摆放,在拼版的时候也不一定能保证其方向不变啊?有没有做过的,给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
看来兄台第一次做28nm工艺的芯片,在其design rule是有要求的,低压管(数字逻辑管)的方向需要一致,在整个chip上看都需要垂直方向的,所以在拼板之前得确认好低压管的方向,如果是水平方向需要重新layout

网友(2023-08-06):
28nm 低壓的部份有規定一定要垂直,所以你放橫的就不會過(lvs也會影響到)。
除非將drc內有一個方向性的關掉,但不建議這樣子做。所以還是都放垂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