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诡异的PLL

楼主(2016-08-10):
如图,当PLL锁定后,待了一段时间后失锁,然后又锁定,坑爷啊!有谁知道原因吗?

网友:
环路没问题啊。你还是查查哪个节点抖动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时所有的模块都是行为级,最简单的整数PLL,外加激励只有直流电源和参考频率,不存在哪个节点中途发生抖动啊?

网友:
再檢查看看你撰寫的行為模塊在14us時會發生問題嗎?
或者直流电源和参考频率在14us時會發生抖動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啊......
见了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6-12-24):
哈哈,小朋友,我来终结此贴吧!是这样的,当系统趋于稳定后,cadence就会把step给relax掉,这样accuracy就失去了,而脱离稳态后,step又会减小。为了消除这种情况,可以加一句bound_step。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加一句是指在哪里加?

楼主:
回复 网友E:
加在VCO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