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不同电压的HVNW隔得较近是否会有ESD or latch-up问题

楼主(2016-08-10):
请教各位:有两个HVNW,HVNW1接5V电压,HVNW2接1.5V电压,两个HVNW间距2.5um(design rule定义min space为2.3um),中间插入了HV p-ring作隔离。这个模块是IO cell 里边的逻辑部分(仅仅是逻辑,不撑ESD的)。请问这种画法是否会存在ESD或者Latch-up的问题?

网友:
latchup原因,还是离的远一点

网友:
請問是幾V工藝
我覺得是沒問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5V

网友:
你提到
"这个模块是IO cell 里边的逻辑部分(仅仅是逻辑,不撑ESD的)"
請問接5V的HVNW內有 P+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两个HVPW里边都有PMOS。
不好意思,是“这两个HVNW里边都有PMOS

网友:
中间有P+ guard ring,应该没什么问题。而且电压相差也不高

网友(2018-10-11):
回复 网友A:

版主大大,人家回复你了说两个HVNW里面都有PMOS,您还没给答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