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寄生参数提取的错误求解

楼主(2016-08-10):
各位好,在提取寄生参数的时候出现以下错误:“Could not find cell mapping for device parastic_nwdioll. Ignoring instance D89_noxref.”
我理解的是在生成calibreview的时候有无法找到合适的symbol来模拟提取出来的D89器件。因此导致D89器件被忽略,同时也会产生浮空的警告。
但是这个器件是寄生的二极管吗?如果是的话我在做PEX的时候只是include了R、C、L,为什么还会有二极管,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还请各位不吝赐教啊。

网友:
理论上PEX只是提寄生的R、C、L,不会提寄生的diode、BJT之类的吧!
建议你查看run 玩PEX之后产生的结果文件(,我这边的文件名是netlist.dist,你可以根据你PEX的设定去找到这个文件),看看D89这颗device的连接方式,确定它是否是寄生的。
个人观点,希望帮助到你!

网友:
parastic_nwdioll device, 应该是run PEX 时产生的,看下layout 上是不是确实存在这个device. 如果设计上不需要,最好解掉这个error.

网友:
建议你先run过drc、lvs,确定没有问题再run PEX,个人觉得PEX不会抽取寄生的diode和BJT,不然就不得了了,整个layout里边到处都是。
如果确定drc、lvs都没有问题了,你再根据我的2#说的方法去查PEX结果文件。

网友(2025-02-12):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