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上电启动测试遇到过冲的问题

楼主(2016-08-10):
  最近在测一个流片回来的LDO时,输入上电的瞬间,稳压输出出现过冲的现象,如上图所示,图中黄色波形为输入电压上电波形,青色为稳压输出波形,在输入上电瞬间,稳压输出会过冲到输入电压,然后震荡的幅度不断减小,最终稳压输出会稳定。怀疑是相位裕度不够,但是正常稳压输出时,都能够正常工作。请大家指点一下,可能的原因有哪些,谢谢!

网友:
多测一些瞬态响应验证:
1电源加一个较小阶跃
2在在负载加个阶跃
看是否有振铃

网友:
這是LDO電路設計的問題,過於基礎的設計,沒有緩啟動機制。
要看LDO電路才知道。

网友:
你用的是不是贴片电容?用电解电容作为输入输出电容应该可以明显改善。
具体原因是贴片电容的串联电阻太小,容易谐振。

网友:
阻抗不匹配

网友:
这上电过程真吓人啊,是要弄死低压器件的节奏啊
设计时候没有仿真一下上电,可能是有些电路受上电的影响还没正常工作,比如bandgap, bias_gen
但是LDO本身响应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