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 esd电路设计

楼主(2016-08-11):
目前用的都是工艺厂提供的IO, 请问IO 可以自己设计吗,没有发现有什么文章写IO电路的设计,尤其IO的ESD电路设计,好像没发用SPECTRE仿真。

请高手指教下

网友:
如您對ESD熟悉, 可以自己設計

网友:
1132359995 可以探讨

网友:
IO 是可以自己设计的

网友:
IO电路可以自行设计和仿真啊,可能有些ESD器件没有模型,所以仿真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仿真IO的ESD能力,用什么工具仿真,需要什么样的模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工具:HSPICE,模型:ESD devices compact model

网友:
一般ESD IO设计。仿真工具能够提供的协助是很有限的。因为ESD电流朝电路过来时,仿真工具(HSPICE..)无法有效地预期电流路径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通过查看关键节点的电压,结合器件的失效机制是可以有效预测的。但是你事先得做一些testkey来验证下你的理论。但是仿真确实不能保证100%有效预测,但是对于大型的IC设计,通过仿真预测可以避免很多问题。

网友(2018-06-23):
IO的ESD仿真可以用TCAD工具

网友:
普通的IO实际是工作在DIODE模式,而POWER CALMP采用RC TRIGGER的这种是可以仿真的,但因为一般的器件模型COVER的范围问题,不是很准确。

至于HV TOLERANCE的IO,采用GGMOS的POWER CLAMP,这些在ESD情况下,都会工作在SNAPBACK曲艺,完全不是普通器件模型能COVER的。

不过IO的ESD还是可以设计的,相比于ESD的设计,高速IO的设计(比如DDR用的SSTL IO)应该困难的多吧,大部分设计公司或者IP公司设计高速IO的时候,都还是采用正向电路的设计,也就是DIODE+RC POWER CLAMP,因为可以仿真,能有一定保证。

而普通的GPIO,尤其是含HV TOLERANCE的,一般都是直接用FAB提供的。

网友(2020-07-07):
有本书,就专写I/O和ESD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