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新人 请问一下virtuoso615相关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6-08-11):
在streamout 最下方的选项里面有个translate 还有个 apply 两个都可以导出GDS文件  请问两个选项有什么区别呢??如下图

网友:
主要的区别是:Apply之后这个窗口不会关掉,Translate之后窗口会关掉。

网友:
apply之后 窗口会关掉 后台运行弹出结果,translate 显示运行过程 窗口始终不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