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CDC效率问题

楼主(2016-08-11):
我现在做的升压DCDC感觉电感电流很大,我觉得很大的原因是我的效率太低了,我想问一下怎样能减小损耗,最好说的详细一些,便于理解比如说开关损耗,是怎么减小的,谢谢。

网友:
就動動腦,想一下,如何能夠不要讓上下兩個开关同時導通。

网友:
电感电流很大
是否是在ccm mode
?
如果说效率太低
看下switchloss 还是
conduction loss
至于
上下两个开关同时导通这是shortthrough 应该不允许吧
.

楼主(2016-09-12):
回复 网友A:

conduction loss 怎样减小那?一般的方法,谢谢。

网友:
conduction loss,就主要降低上下MOS管的导通阻抗,增加面积了。
switch loss就和这个相反了,主要降低上下MOS管的Cg.

网友:
效率多少?如果已经是
86%以上,其实已经可以了,很多测试的都是很特殊的情况下。
而且如果真的负载电流很大,外面的上下MOS管都是独立特殊的,向Fairchild/IR/onsemi他们有专门的介绍,那些型号用于上面的MOS,哪些用于下面的MOS,并且这些MOS管的封装都比较特殊设计了,因为封装引起的mohm级阻抗一样不可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问一下switch loss减小您说需要减小MOS的cg,也就是减小尺寸了,这样就增加了导通损耗了,我做的是同步升压变换器,您觉得还有什么地方对于效率影响比较大,我现在的效率只有70%。谢谢。

网友:
你有测试不同负载电流下的效率吗?
70%确实有点低, 你的负载电流多大? 上下moS管都是片内集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是片内集成的,都挺低的,不知道是哪里影响比较大,电感上的损耗也不是很大7%左右,但是驱动电路的电流倒是有一些电流尖峰不知道影响大不大?谢谢。

网友:
你仿真效率有到90%吗? 如果你负载真的很小,那确实效率是比较低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知道你在设计的时候如果效率比较低,您都会去调节那些模块去提高效率那?谢谢。

网友:
最有效的做法是增加功率管面积,尝试不同的layout画法,想办法用同样的面积尽可能增加power管的W/L。要不就是直接增加power管面积,但成本会上升。
另外降频能改善switching loss,但频率一般是一个固定的指标,不好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功率管的损耗我算了一下,其实不是很大,我觉得应该是哪里考虑的不全,有模块损失比较大,导致效率降的比较大。功率管由于反向恢复导致的尖峰比较大,不知道影响有多少,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考虑温度了没?高温时功率管的导通阻抗几乎翻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没有考虑高温那,效率就很低了。不知道为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