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view 问题:MOS参数是error

楼主(2016-08-11):
用PEX calibreview抽寄生,出来的电路里边MOS的width不是数字,而直接显示为error。出现的原因是schematic中INV的参数是在调用的时候设定的,而不是定义在INV里边的,试过把INV打散成MOS就可以了。
但是由于schematic中inv调用次数太多,不便于逐个改,请问是否有简便的方法解决?比如设定option之类的

网友:
同样的问题,求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
我个人觉得,把网表生成calibreview意义不大,这么多数据怎么看,宁愿直接仿真看结果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生成calibreview就是一张电路,可以直接调用symbol进行后仿,就像前仿一样。

网友:
直接仿真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