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提问:MOS管偏置电路里的电阻和电容是用来做什么得?

楼主(2016-08-11):
小弟在论坛上下了一个LNA设计实例,见附件,但是电路里面有两个地方看不懂,向大家求教:

第一 M2管的直流偏置电路用了一个电阻和电容,见红圈处,请问他们起什么作用?为什么不直接用金属线连接电源而要加个电阻呢,电阻不是会产生噪声吗?

第二 下图红圈处的输入信号直接加到了产生偏置电压的栅极上,会不会影响偏置电压?

问题二

问题二

eetop.cn_eetop.cn_LNA Design.pdf (352.94 KB , 下载次数: 47 )

楼主:
自己顶上来,求解!

网友:
1. 我們會讓RC f3db在低頻率,所以電阻噪聲會被衰減,整體噪聲貢獻度很小。再來從電源來的噪聲也會被RC衰減。
2. 當輸入大信號時,沒錯,你的考量是對的。所以,M0要併聯一個bypass cap,才可以穩住偏置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2017-01-13):
回复 网友A:

   多谢楼主!

网友(2021-03-26):
起一个滤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