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 boost LNA

楼主(2016-08-11):
请问大家,gm boost LNA中、架构中,M1和M2的gate端加偏置的时候,为什么要串连一个电阻呢?是为了带宽考虑么?

网友:
应该是为了隔离bias的噪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改变这个电阻值,会使得最低NF的带宽变宽,看来这个阻值还是影响一些东西的,不只是屏蔽噪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它隔离了一部分CAP。但这个应该是次要的,因为这个电阻一般很大,早已隔离了

网友:
g1 g2不可以short共用電阻,要個別使用電阻。
因為偏壓電源是低電阻,對地。這個電路g1 g2需要高電阻對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我这里面直接简化了,两个gate端是分别串联一个电阻。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