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下方的PMOS管在低电压的时候是怎么起作用的啊?

楼主(2016-08-11):
下方的PMOS管在低电压的时候是怎么起作用的啊?PMOS栅极和CC1端为-1V,为什么这个PMOS导通呢?

最佳答案

网友:
你看错了吧,cc是接近1V(~1V)。主模块断电后,PMOS栅极通过电阻接地而可以导通,其源极电阻与右边的上拉电阻分压而使cc接近1V.

楼主:
主模块是指左边的Host/DRP?"thus cannot drive the Gates of the FET operating in the switching mode."这句里的FET是指哪个FET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