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为什么我在跑VCS的时候会卡住不动了

楼主(2016-08-11):
请教各位大侠,我在用VCS对SOC系统进行仿真测试时,遇到了VCS无法执行完成的问题,以前可以正常执行,好像license应该也没问题
启动VCS的cmd脚本

cmd脚本执行后卡住不动了,一直死在这个位置

楼主:
回复 楼主:

停止后再次执行会出现如下的错误,这个是什么原因?

楼主:
有人知道么?好像也不是license的问题吧

网友:
删掉 *.db, 应该可以重新编译

网友:
最后一张图是让你删掉上次产生的.db文件,你可以在CMD中添加rm命令,每次运行脚本前,先删除上次产生的冗余文件

楼主:
最后一张图是让你删掉上次产生的.db文件,你可以在CMD中添加rm命令,每次运行脚本前,先删除上次产生的冗余 ...
引用 网友A:

   删除之后再次执行还是会卡死在前面的界面,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么以前一样的脚本可以跑成功的

网友:
东西太大,编译太慢

网友:
还有另一个可能性就是rtl存在死循环。

楼主:
还有另一个可能性就是rtl存在死循环。
引用 网友B:

等了很久都不会动。。。
我使用不同的case都会卡死,应该不会所有case都有死循环吧。。。

网友:
在一个你有读写权限的目录去跑,比如你cd ~ 然后mkdir test 进入到这个test里面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开gui调试一下吧,猜测永远只是猜测。

网友(2021-11-26):
我遇到过两种类似的情况,第一种是在tb里面生成clk时,忘记添加延迟,第二种是在always@(*)语句块里面写了next_state = next_state, 这两种情况都是会造成死循环的,所以就会卡住不动了。不知道你的情况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