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 Encounter8.1 sroute 操作出错,不能读取lef文件

楼主(2016-08-11):
各位朋友:
    大家好,我在使用encounter8.1的时候遇到了问题,我按照网上的教程一步步操作,到sroute连接标准单元电源地线这一步的时候出错。
下面是终端的提示信息,报错和lef文件有关,但是我在论坛和google上找到的答案都是关于lef文件的导入顺序问题,而我遇到的不太一样。

encounter 1> **INFO(APP-PPO): initialize the power plan option directory to default /home/homemnt/SOCEcounter0810/tools.lnx86/bin/appOption.dat.
Calling sroute -connect { padPin corePin } -layerChangeRange { 1 6 } -blockPinTarget { nearestTarget } -padPinPortConnect { allPort oneGeom } -checkAlignedSecondaryPin 1 -allowJogging 1 -crossoverViaBottomLayer 1 -allowLayerChange 1 -targetViaTopLayer 6 -crossoverViaTopLayer 6 -targetViaBottomLayer 1 -nets { VSS VDD } ...
这些应该是调用sroute的命令行;

No routing obstructions were found in the design.   这一句话不清楚什么意思?没有识别我导入的design?
*** Begin SPECIAL ROUTE on Thu Aug 11 19:16:02 2016 ***
Sroute/fcroute version 8.1.45 promoted on 09/01/2008.
SPECIAL ROUTE ran on directory: /home/homemnt/SOCEcounter0810/tools.lnx86/bin
SPECIAL ROUTE ran on machine: XX-PC (Linux 2.6.32-431.23.3.el6.x86_64 x86_64 2.39Ghz)

Begin option processing ...  下面的信息和我在gui中的设置是对应的
(from .sroute_12854.conf) srouteConnectPowerBump set to false
(from .sroute_12854.conf) routeSelectNet set to "VSS VDD"
(from .sroute_12854.conf) routeSpecial set to true
(from .sroute_12854.conf) srouteConnectBlockPin set to false
(from .sroute_12854.conf) srouteConnectStripe set to false
(from .sroute_12854.conf) srouteCrossoverViaTopLayer set to 6
(from .sroute_12854.conf) srouteFollowCorePinEnd set to 3
(from .sroute_12854.conf) srouteJogControl set to "preferWithChanges differentLayer"
(from .sroute_12854.conf) sroutePadPinAllPorts set to true
(from .sroute_12854.conf) sroutePreserveExistingRoutes set to true
(from .sroute_12854.conf) srouteTopLayerLimit set to 6
(from .sroute_12854.conf) srouteTopTargetLayerLimit set to 6
End option processing: cpu: 0:00:00, real: 0:00:00, peak: 899.00 megs.

下面这些就是error信息,我感觉很奇怪,因为我第一步import design的时候,lef文件都没有报错,到sroute的时候报syntax error!!!!
Reading LEF technology information...
   *ERROR* "../../SCC018UG_UHD_RVT_V0p2/lef/tf/ms_1850/scc018ug_6m_1tm1.lef", line 51: syntax error at or near "EDGECAPACITANCE"
   *ERROR* "../../SCC018UG_UHD_RVT_V0p2/lef/tf/ms_1850/scc018ug_6m_1tm1.lef", unexpected EOF
   A total of 2 errors.
Reading "../../SCC018UG_UHD_RVT_V0p2/lef/tf/ms_1850/scc018ug_6m_1tm1.lef" ...
   *ERROR* "../../SCC018UG_UHD_RVT_V0p2/lef/tf/ms_1850/scc018ug_6m_1tm1.lef", line 51: syntax error at or near "EDGECAPACITANCE"
   *ERROR* "../../SCC018UG_UHD_RVT_V0p2/lef/tf/ms_1850/scc018ug_6m_1tm1.lef", unexpected EOF
   A total of 2 errors.
sroute: Total CPU time used = 0:0:0
sroute: Total Real time used = 0:0:1
sroute: Total Memory used = 3.62 megs
sroute: Total Peak Memory used = 609.47 megs

下面是报错的lef文件部位,还是smic提供的tf类型lef文件,我觉得很难理解!!!!!
LAYER METAL1
    TYPE ROUTING ;
    WIDTH 0.230 ;
    SPACING 0.230 ;
    SPACING 0.6 RANGE 10.005 999.0 ;
    SPACING 0.6 RANGE 10.005 999.000 INFLUENCE 1.000  ;
    PITCH 0.560 ;
    OFFSET 0.280 ;
    DIRECTION HORIZONTAL ;
    AREA 0.200 ;
    RESISTANCE RPERSQ      6.4000e-02 ;
    CAPACITANCE CPERSQDIST 3.390E-03 ;
    EDGECAPACITANCE        -6.250E-07 ; ////////////////////就是这一行报错,syntax error 和 unexpected EOF!!!!!!!
    THICKNESS 0.55 ;
    MINIMUMDENSITY 30 ;
    ANTENNAMODEL OXIDE1 ;
    ANTENNASIDEAREARATIO 400.0 ;
    ANTENNADIFFSIDEAREARATIO PWL ( ( 0 400 ) ( 0.202 400 ) ( 0.203 2281.2 ) ( 1 2600 ) ) ;
END METAL1

结果描述:
     每次只要执行sroute,终端就会弹出这些报错信息,然后GUI中也没有显示出标准单元电源地线连接时的“蓝色横贯线”,这一步始终没有完成。

求助论坛里的各位朋友,有什么建议吗?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