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新型比较器

楼主(2016-08-11):
新型比较器

                                                                                  Lizhao zhou

请大家给点意见,谢谢大家!

楼主:
双击图可放大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写着去申请。吹牛又不上税,想真心讨论就发paper讨论。
至少你也给个旧型比较器例子来突出你的好。

网友:
去看看1.5b/stg pipeline adc 的比较器。大部分都这么做

网友:
新型比较器

                                                                                  Lizh ...
引用 楼主:

    1.会要 comparator就希望准确 ,
否则直接使用 invert 就好拉 , 使用 mos w/l 会随 corner 飘很大

2. 专利不会过
使用 w/l 就一般 vth 方式很多人使用了

网友:
很多uvlo用类似方法做的,不需要要基准。

网友:
迟滞比较器??

网友:
大家看到电路么??还是就仿真结果讨论???

感觉新就可以去申请专利,专利的申请主要在于有么有人申请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你说的比较靠谱,能详细说说你说的话的意思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能给个那个ADC的电路图吗?我查不到。不过流水线的和我这个不一样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你说的使用W/L 方式很多人在用,你能给一些电路图吗?我和我自己的对比一下,看是不是一样。

楼主:
我就是想要大家告诉我这种功能的电路有没有,有的话能不能给个图,看原理是不是和我做的一样,能不能申请专利,因为我这边申请专利是报销的。在此不甚感激。

网友:
楼主干嘛不自己搜寻专利呢?
即使其他paper有类似,但没有申请专利,你修饰一下,能申请成功的机会也很大。专利审查员很忙的。

网友:
    comparator 基本不变

现在 有问题 refernce
其实 MOS DIODE 使用 w/l 可以分电压 但是 不准.
使用 mos + zero tc res  产品 Vt/R 电流都可以 , 当然可以做出 reference
0温度系数可透过 p+ poly +  HR /n_well Res 抵销

bandgap 一般是 delta Vbe + Vbe 方式 .
但是 如果你方式 不使用 bandgap 可以到类似 bandgap  all corner model 都很准,
  那就可以先查paper ,还有 电路会复杂或简单 ?

所以不知道你方式是如何 ?

网友:
说了半天,什么参数也没说。反正就是牛!

网友:
说了半天,什么参数也没说。反正就是牛!
引用 网友D:

    楼主肯定有自己想法.
可以 5 corner model都可以准确  又面积小.

不过一般bandgap 须要东西不多,  好像还有人设计不须要 trim circuit bandgap reference ,
bandgap 电路应该也还好 其他电路须要 ,所以一般流片都会做bandgap  ,
  bandgap很多类 不使用 bjt ,也有使用 weak inversion Mos , 至於电阻也有人做 不须要电阻bandgap .

至於一般要求不须要太准, 比较器直接使用 schmitt trigger ,  或是透过MOS DIODE 分压也可以
但是 温飘大 .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