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神解答,hspice仿真出错

楼主(2016-08-11):
每次用HSPICE仿真都是出现下面的两句话,找不到为什么出错 voltage source not found on above line 和difficulty in reading input

网友:
1. 须要 voltage source 但没有
2. spice net 某些地方出错 让後面 vsource 判断错

    不知道有没有 spice 专用editor 会先判断语法  ,
有些 vim会带 verilog 语法但HSPICE 就不知道 ,

楼主:
回复 2# peterlin201我看了一下大家说的,说是工艺库出的错,是这个么.include "D:\avanti\HSPICE\Model\PTM\32nm_bulk.pm",
这要怎么改啊,是定义LEVEL咩
还有你说的定义电压源我不是在里面定义了么,就是这个    vdd      VDD    0    SUPPLY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找到了出错的地方了,哈哈,谢谢你的热情参与

网友:
回复  peterlin2010
我找到了出错的地方了,哈哈,谢谢你的热情参与
引用 网友B:

    avanti 这多老 hsp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