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 model如果范围太小

楼主(2016-08-12):
mos model如果范围太小
1. model wmin =10u 使用 5u
a.  w/l=5u/3u  m=1
b.  10/3 m=0.5
SIMULATION来说 那个比较接近实际DEVICE

2. model wmax=20u  使用 w=100u
a.  20/3 m=5
b. 或是 修改 model wmax  use 100/3
SIMULATION来说 那个比较接近实际DEVICE

3. 低压MOS  但自己画HVOX 高压
那直接改 tox 可以吗?
 因为低压SIZE 小如果 只有 INPUT GATE 会碰高压  不外拿电阻分压但是 耗电
, 如直接使用 40V PROCESS 高压MOS GATE  就只有oxide 换HVOX,但是 drain还是低压,
但是 会违反RULE 或是 高压MOS  但自己改低压 OXIDE
那直接改 tox 可以吗?

4.40v device  Lmin=3u
但SINK 能力不够如果 , 直接偷使用 2um .
因为只有到12v 不会到 40v

网友A:
1. 當然10/3比較接近。但是沒辦法使用m=0.5。所以你只好串接10/3兩個。
2. 當然20/3比較接近。
3. 假設foundry不會退回你的tape-out,假設IC製程不會fail。你這麼用,也沒有SPICE model呀。
4. 可以偷rule,但是還是得foundry說了算。說不定L=2um只有到10V。

楼主:
1. 當然10/3比較接近。但是沒辦法使用m=0.5。所以你只好串接10/3兩個。

layout use 5/3 .
spice netlist use 10/3 m=0.5

2. 當然20/3比較接近。
3. 假設fo ...
引用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