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版图提取PEX文件,出现svdb无法打开错误

楼主(2016-08-12):
请教一下各位:
利用Calibre进行PEX提取寄生参数,采用的工艺库是PEX与LVS用同一个文件,提取后,出现错误:
ERROR:unable to open pdb:svdb/XX.pdb

之前查找的资料说是需要修改 LVS rule 里面的XRC选项,我都已经修改了的,也将相应的xRC文件include进rule里面了,但是还是出现了上述问题。

请问一下,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calibre版本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run 的指令,xrc 的第一步lvs 中产生的netlist name 需要与layout primary name 一致.

网友(2016-09-30):
大哥,PEX在哪能下载,分析一下,谢谢你了。现在要做论文实验,求PEX和使用说明,谢谢了

网友(2021-05-03):
大佬求告知,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运行PEX的时候,无法生成svdb/.sp文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在线请教大佬。C:\Users\hzm\Pictures

网友:
你怎么解决的?在线请教

网友(2024-08-21):
怎么解决

网友(2024-11-27):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

网友(2025-04-18):
咋解决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