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下方的PMOS管在低电压的时候是怎么工作的啊?

楼主(2016-08-12):
"thus cannot drive the Gates of the FET operating in the switching mode."这句是说没电的时候不能驱动哪个FET啊?

网友:
UC1XX没有有电的时候,其CLAMP管脚为高阻态没有输出不能驱动其他电路。但由于接在CC1 线上的PMOS的G极有一个下拉到地的电阻。这样这个PMOS的S极电压为3.3V经过RP和PMOS管上的那个电阻的电压,G极为地。这样MOS管就导通了。MOS管导通后会在CC线上产生一个分压。告诉右边的TYPE C电路,这个电路就会输出VBUS给UC1XX。但需要理解的是PMOS管总是处于导通与关闭之间来回切换(应为PMOS完全导通后其G-S电压对比变化了),能将CC1 线上的电压大致钳位在某个电压附近。这样右边的TYPE C电路通过测量CC1线上的电压就知道左边的电路需要VBUS供电就将VBUS电源打开给U1XX供电。以上为我的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