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时序约束,该怎么开始?

楼主(2016-08-12):
各位大神,我现在做一个FPGA的项目,现在verilog代码写得差不多了,通过modelsim仿真出来的数据看上去也没什么问题,然后我老板叫我做下时序分析,就是写时序约束,但是我才刚接触这个(之前一直只写verilog代码),现在请问几个问题,希望论坛大神指教:1. 我该怎么开始? 是看时序报告,然后直接写时序约束文件吗???全都端口都要做约束吗???(毫无头绪怎么开始)
2. 需要布局布线之后才能做时序分析吗??
3. 我老板还说要用chipshope看逻辑,这个是chipshope是要链接板子上调试,需要用testbench吗,不用的话,一定要上位机输入激励信号吗???
本人还是小白,希望大神帮助指教

网友:
1. 时序约束的话,建议先做全局约束,后面再对多周期路径、伪路径等特殊路径进行约束,可以查查UG612对时序分析及设计进一步了解;
2. 在设计代码的时候就应该进行时序的设计;
3. chipscope是直接加到工程中,与verilog代码一起进行实现、生成bit文件,然后后chipscope analyzer观察波形即可,网上查一下教程,比较容易使用,不用加testbench,当然也可以加一些测试代码进去,上电后自动产生测试数据。

网友:
先学着写时序约束,这个网上应该有资料,然后布局布线,再分析时序。chipscope是直接硬件调试用的,不能用testbench了,你可以将激励放在memory中,上电后自动加载激励,也可以直接用verilog写一段激励。当然,做时序分析,得知道基本的概念(setup、hold等),知道工具是怎么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