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不用SOC实现的问题

楼主(2016-08-12):
我在写一个算法,有一些像用c实现的时候像for循环嵌套这样的,对于这种算法,我不知道单纯用verilog硬件实现好,还是用verilog硬件实现结合mips处理器和amba总线组成的SOC实现比较好。

楼主:
回复 楼主:

大家多给点建议啊,谢谢了

网友:
如果循环里有很多条件判断,建议用CPU,如果只是运算,可以用硬件。
还要看算法的使用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还是用CP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