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水线ADC采样频率降低再提高性能变好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8-12):
各位大牛,我现在在测试一个16位100MSPS的流水线ADC,测试情况如下:采样时钟给100MSPS,性能很差,基本上功能都不对;将采样频率降为3MSPS,ADC性能变好,然后不断电,直接将时钟升到100M,ADC性能变得很好,SNR=74dB…电路分析了将近一个月了,还没找到原因,求各位大神给提供点思路吧

网友:
会不会是后面的那个进位电路逻辑直接上电状态不对,比如DFF是否是标准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谁设计的adc?数字校正后台还是factory?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麻烦能说具体点吗?DFF就是很普通的结构,开始也怀疑过这个地方,但是感觉可能性不大

网友:
认为同电路的时序逻辑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