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ltera有没有把DQS做成DDR类型的内部cell?

楼主(2016-08-12):
是要用于产生在DQ/DQS上的。

之前只看到可以把GPIO类型的cell的方向选为Bidir、模式选为DDIO,
但是这个cell返回给内部的输出也变成2bit的,而我需要的是直接将DQS input进来(想当成clk使用)。

后来又换成GPIO类型下方向是单向output的DDIO,先将DQS做成double data rate,
而后再连上一个Bidir的,用于将上面那个double data rate的DQS输出出去,
这个cell同时又得到一个input的DQS,正好满足需求,
但综合布线时发现,这些GPIO的cell的pad端,都是要连在PIN脚上的,不能用于内部。

以前用过Xilinx的,有一种ODDR cell,可以满足这种需求。

请教各位大大,有没有那种用于内部产生double data rate的cell?
或者是别的cell或者别的方法,只要能解决DQS的问题的就行。

另外再请教一下,Altera有没有那种类似Xilinx的IDELAY2这种可以产生一个固定值的延时的cell?

谢谢各位,不胜感激。。。

楼主:
人工置顶,继续求助各位大大。。。

楼主:
继续求助各位大大。

在线等……

楼主:
自问自答,据说是一个叫PHYLite的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