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高手,Xilinx 的K7 325t双口RAM能缓存7Mbit的一帧图像吗?

楼主(2016-08-12):
本人欲在Xilinx 的K7 325t开发板上通过视频解码芯片提取视频流的一帧图像 容量为7M bit,由于DDR3控制器较复杂,想先用双口ram来实现缓冲,所以想请教论坛的高手: K7 325t FPGA的·BLOCK RAM 有这么大空间吗?

网友:
325T总共有16M bit的Block RAM,看指标能够缓存,但是这样的话内部的时序会比较差,不适合使用逻辑资源比较多的情况。

楼主:
谢谢回复,但我使用ISE IP 核产生一个8位宽,1000000深度的Dual RAM,生成xco的最后一步时,该软件老是提示CYY4器件(K7 325T -2 FFn900)不支持这么大空间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及时回复,但我使用ISE 14.3 IP 核产生一个8位宽,1000000(即1M)深度的Dual RAM,生成xco的最后一步时,该软件老是提示CYY4器件(K7 325T -2 FFn900)不支持这么大空间啊?

网友:
例化单个RAM这么大是不是不行,你先减小尺寸看看多大可以,然后大不了例子化多个平行跑好了,容量应该够

网友:
建议还是用DDR3 ,其实没有多复杂。

网友:
我之前是用双口RAM缓存视频源一行像素的数据,后面用外置SRAM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