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仿真

楼主(2016-08-12):
file:///C:\Users\admin\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15977438\QQ\WinTemp\RichOle\X62C}V9RJ38DDLUTI($W2AR.png蒙特卡洛仿真器件尺寸工艺偏差影响的时候,Weff和Leff选择的是原始hspice仿真设置的值,还是说weff和leff也是变化的值,因为我看了lib文件这个值是有变化的,就想问下代入的是原始hspice设置的尺寸的值还是要用lib提供的原始值减去某个常数,如图所示:

网友:
lib上的值只是預設值,你在電路網表輸入MOS的W跟L的值會覆蓋lib裡面的預設值。

网友(2021-02-17):
W和L是根据调用情况覆盖掉默认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