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lock gate产生时钟脉冲

楼主(2016-08-12):
产生时钟脉冲,怎么理解提高性能和降低功耗?

网友:
资料的原话是This method is used to improve performance and reduce power as well.
不是很确定这里的performance是什么意思,但肯定不可能是speed。国内做后端20多年的人也不知道这玩意的speed gain源于何处。并且duty cycle的下降沿位置会明显影响综合器的行为,前提还得是用的IP里面对这个没有限制。
但power gain是有的,原因之一,取决于你用什么LIB,因为不同的lib,根据工艺,static power consumption会因为占空比不同而不同,但dynamic power是基本省不了的。当然,前提是静态、动态功耗假定为没有强耦合关系。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