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pless-LDO设计中,运放的设计指标

楼主(2016-08-13):
LDO工作指标:工艺tsmc65n,输入电压1.5-2.5V,输出1.2V电压,最大负载电流20mA;
我现在的误差放大器采用两级结构,增益70dB, 1.5V电压下共模输出电压约0.5V,2.5V电压下共模输出1.0V,能否满足设计?

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
没人理,自己顶啊

网友:
1.5V时,低了吧

网友:
光是增益跟共模輸出這兩樣,就可以決定滿足了嗎?這兩樣只是其中十幾個條件中的兩項基本要求。
LDO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做整體迴路的負回授pole & zero補償。在各種你所想到的惡劣情況下,都必須迴路穩定。
那麼除了误差放大器,你還必須考慮他的output loading,他的input capacitance ,他的feedback pole& zero,他的緩啟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