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在以前的代码基础上,又加入部分新的代码,逻辑单元使用量竟然减少了,求告知

楼主(2016-08-13):
我在以前的代码基础上,又加入部分的代码。加入的部分代码只是为了增加部分的新功能(原来的代码没有改动),编辑后逻辑单元使用量竟然比原代码的使用量减少了,求告知。

(逻辑单元使用量 由345  变为287)

使用语言: verilog
环境: quartusii
芯片: CPLD  Altera

网友:
有什么被综合掉了?

网友:
for ex。
你的开始的逻辑是  A | B, 大约6 gates。 你修改之后,综合器发现改动等价于 A | B | (~A), 所以结果可能就是B,也就是优化掉了。并且在FPGA中,增加加逻辑可能使比如两个LUT中的expression放进了一个LUT,当然面积就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学习了

         不过前几天遇到了一个类似的面积反而增大的case,等晚上我描述下,前辈再发表下看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gate count增大减小在于synthesis tool对于你各种逻辑和所有约束的“解释”,逻辑增加减少和circuit面积增加减少没有直接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