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烧录BIT文件能在代码中进行控制吗

楼主(2016-08-13):
比如说我在代码里写某种条件下就能触发自动重新加载BIT文件在线等啊

网友:
动态可重配

网友:
   当然可以,你利用一只IO,控制在某一时刻拉低FPGA配置的初始化脚就行了。xilinx好像是/init、/prog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该怎么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xilinx的fpga,具体的做法,建议你参考ug470_7Series_Config.pdf,官方有下载的。   “Chapter 4 Dynamic Reconfiguration Port (DRP)”,这里讲了动态重配置,包括配置部分逻辑。另外,“Chapter 7 Reconfiguration and MultiBoot”,这一章也有另一种重新配置的方法。你可以研究后决定用那种方法更加适合你的设计。

网友:
版主就是牛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