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VS规则文件问题

楼主(2016-08-13):
各位大神,请问一下LVS文件里的这句 ngate_dev1 = ngate1 not interact vth 命令什么意思呢
这个not interact不怎么理解;

还有device mp (PMOS_VTL) pgate poly (G) psrcdrn(S) psrcdrn (D) nsub  CMACROFET_PROPERTIES pgate nsub,后面的CMACRO FET_PROPERTIES pgate nsub是什么意思?

楼主:
请大神们指导指导

网友:
把 ngate1层上不与vth层重叠的polygon赋给ngate_dev1这个polygon的集合. not interact 即不重叠不相交的意思。
CMACROFET_PROPERTIES 应该是定义了一个macro用来作device mp的property calculation,pgate nsub是CMACROFET_PROPERTIES的两个输入层,rule file中应该能查找到 DMACRO CMACROFET_PROPERTIES的相关定义,可以看看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