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选择ESD TVS管

楼主(2016-08-13):
虽然知道本讨论区主要是说芯片级ESD的,但是我还是抱着好奇的心进来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会得到更好的解释。1、ESD TVS管有两种,单向和双向。查到的资料一般都说单向的用于直流,双向的用于交流,但是USB接口电路、CAN总线接口电路等接口电路为什么要用双向的呢?
2、钳位电压为6V的TVS管为什么能够用于供电电压为3.3V点MCU?6V的钳位电压不会损坏MCU吗?
3、有什么资料能够解释这两个问题?

希望得到各位清楚原因的网友的帮助。

网友:
其实板级的ESD问题和片上的ESD问题也是息息相关的。
1. 因为CAN总线上的信号是有正负电平的,所以要用双向的TVS。
2. 至于钳位电压为6V的TVS能否保护3.3VMCU的问题,要看具体的TVS的I-V曲线以及MCU引脚的耐压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1、不知道你说的“因为CAN总线上的信号是有正负电平的”是怎么来的,真希望你在回答本问题前进行基本的调查。
2、“至于钳位电压为6V的TVS能否保护3.3VMCU的问题,要看具体的TVS的I-V曲线以及MCU引脚的耐压特性”,似乎有回答上任何问题。

网友(2024-07-09):
据我了解,USB接口电路也是可以用单向TVS的;
如果钳位电压为6V的TVS管的VRWM是3.3V就可以用来保护3.3V MCU,只不过VClamp越低防护效果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