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 TVS管选型疑惑

楼主(2016-08-14):
1、ESD TVS管有两种,单向和双向。查到的资料一般都说单向的用于直流,双向的用于交流,但是USB接口电路、CAN总线接口电路等接口电路为什么要用双向的呢?
2、钳位电压为6V的TVS管为什么能够用于供电电压为3.3V点MCU?6V的钳位电压不会损坏MCU吗?
3、有什么资料能够解释这两个问题?

希望得到各位清楚原因的网友的帮助。

网友:
1.准确的说,单向TVS用于信号电压高于(或者低于)参考电压(一般为地电压),双向TVS用于信号电压部分时间高于参考电压,部分时间低于参考电压。USB,CAN一般都使用单向TVS。
2.TVS持续时间很短,IC能在一定时间之内承受一定幅度的过电压,当然钳位电压越低对IC的保护程度越高。
3.可以参考TVS制造商的文档,比如http://www.semtech.com/circuit-p ... -ESD-Protection.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1、看了你提供的链接,很遗憾的知道选择TVS管竟然没有一个通用的选型规则。虽然说在不影响正常工作的情况下,钳位电压越低越好,但是钳位电压越低的TVS管要比钳位电压高的价格贵(同等寄生电容情况下),所以这就给实际选型造成困难。最后有可能还是得“试”。
之所以问这个问题,就是想知道选型TVS管选型规则,从理论上保证设计的可靠性,但是目前看来,在成本有限的情况下没法做到“理论上保证”,还是得到“运气”。
2、由于TVS管这块的资料掌握的不多,所以感觉TVS管的用法各有说法,也不知道采用哪个。由于双向TVS管的电容比较小,价格上也更便宜一些,对我来说,如果能够从理论上能够说明双向TVS管也能用于普通MCU电路,那对于设计来说简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就我查到的,Microsemi的资料MiroNote 128——"Unidirectional / Bi-directional TVS Differences"就提到

TVS管大家应该用的比较多,不知道大家是如何选型的,希望能够听到多种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