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在版图上放上些文字,应该怎么做?

楼主(2016-08-14):
我用的是IC615画的图,想在版图上放些文字,希望可以在铬版上做出来。
应该怎么做?
非常感谢!

网友:
ic615不会玩,以前在windows的tanner的l-edit工具玩过,直接弄文字图片都可以,然后导出GDS,再导入cadence,呵呵,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我用的是IC5141,我们一般用文字,是用的软件安装目录下面有个gpdkAssembly库,将这个库flaten,然后用你需要的层次替换,就可以了。
路径:apps/Cadence/ic5141/tools/dfII/samples/tutorials/abstract/pdk/gpdkAssembly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找到这个库之后要怎么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然后你需要把它加载到library path下面,这样你就可以去调用下面的cell(主要是数字和字母)拼成你要的字符串。   调出来之后可以修改属性下边的Mag,调整大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噢啦!谢谢了,但是61里面没有这个库,只有51才有,并且还需要可写的权限,不然attach不到technology。

网友:
你可以装个ledit,论坛上就有破解版,直接转换文字为layout,各种字体都支持,非常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下了个精简版,但是不会用,最近才知道有这个软件,以前都没听说过。

楼主(2016-09-15):
回复 网友C:

感谢!受教了

网友:
用L,然后选择明亮的图层

网友:
用的是61,只有自己做图形很丑。还不可以改比例。

网友:
我是用bmp2lay把所有字母的图片一次性导入,以后每次都复制出来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好了,还从不知道这功能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