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018 calview.cellmap 电阻参数不对!急

楼主(2016-08-14):
大家好,我现在遇到一个辣手的问题,在做smic018的后仿参数提取的时候,发现,提取的电阻值根本不对。下图为schematic
我串联了2个电阻,每个电阻设置如下,

我的L问50u,但是,我做pex的时候,它给我抽出来的电阻却设置成它工艺库里面的默认值,10u,请教高人,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下图为后仿的calibreview的每个电阻的参数值。

在网上没找到解决方法,求教高人啊~~~~
下图为calview.cellmap的设置,感觉没问题啊。。。

网友:
抛开calibre 版本问题,个人建议还是直接run 网表吧,其实calibre view 就是把提取出来的网表再转换成电路或版图格式。由于一些pdk 的设置 还有virtuoso版本及系统设置 会有一些兼容上的小问题。
能转换成功 但不能确保这过程中是否无误。
so
能run 网表就run网表吧
如果你们有时间验证各种情况下calibreview 无误 用用也无妨,起码前端做后防方便一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PEX run 的flatten 还是hierarchy? 如果是flatten 找到那条net, 看电阻是不是跑到其他的hierarchy cell 了. calibre PEX 一般抽出的total 不会变, 可能因为hierarchy 导致不在一个cell !

网友(2017-05-19):
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17-11-1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怎么解决啊

网友(2018-07-05):
解决了吗,我也是相同的问题

网友(2022-06-13):
感觉是caliview.cellmap写的有问题啊,抽取的pex网表里面的参数列表有吗

网友:
把caliview.cellmap里的symbol换为ivpcell试试

网友A(2022-10-21):
请问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cellmap在反标后的symbol是pcell默认的w,l,而不是抽出来的PEX的网表中的w,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cellmap在反标后的symbol是pcell默认的w,l,而不是抽出来的PEX的网表中的w,l
...

而且这种情况只出现在电阻上,mos不会

楼主(2023-07-24):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cellmap在反标后的symbol是pcell默认的w,l,而不是抽出来的PEX的网表中的w,l
...

解决了,它写的有问题,自己修改下就行了

网友(2023-11-20):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它写的有问题,自己修改下就行了

你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能讲下你修改的哪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