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经常见到反相器加入电流源,这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6-08-15):
(图片)

网友:
降低短路电流,想想输入在中间电压而不是P/G的情况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倒是觉得这样降不了多少电流,而且既然这样设计输入为中间电平的情况很少。我认为是为了改变上拉下拉能力,或者说减小了转换电压。例如,在启动电路中经常有这种结构。

网友:
为了精准些控制上升时间吧

网友:
恒定电流充电使输出上升沿延时,后边一般会接电容

楼主:
这样不知道能不能减小动态功耗?

网友:
可降低瞬态电流

网友:
降低瞬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