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用VCS 遇到这种情况,请前辈指导,说的详细点,不知如何解决!!

楼主(2016-08-15):
新手在用VCS 时遇到这种情况

新手在用VCS 时遇到这种情况

Module
definition
of
above
instance
is
not
found
in
the
design

网友:
没有找到dut模块

网友:
没有找到你写的那个module

楼主:
问题解决了,因为指令格式不对,谢谢大家

网友A(2021-05-06):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因为指令格式不对,谢谢大家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指令格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2021-07-21):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因为指令格式不对,谢谢大家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指令格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已经解决了

网友(2021-10-06):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了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1-12-03):
想问一下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因为指令格式不对,谢谢大家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3-04-27):
有可能是“.V”用大写的问题,把大写改为小写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