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RC

楼主(2016-08-15):
一直都用PEX提取寄生参安装数,现在让用QRC,问题是
1. 用的5141没有找到QRC,用不用重新安装?
2.在virtuoso中可以使用QRC吗?
有用过的指点一下把,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
QRC需要安装,5141不需要重新安装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安装后可以在virtuoso中使用吗?还是必须在encounter中使用

网友:
都可以用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