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 变量内部计算

楼主(2016-08-15):
$a = "10-1";如何能让$a 的值变成9 ?
谢谢!

网友:
为什么要用""把10-1引起来呢?

网友:
原来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直接eval($a)

网友:
“” 包起来是字符串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情况是可能接触到的,比如$a+1,其中$a是外部输入或者被替换了,而结果就是需要$a+1的值。   我处理文本时遇到过

楼主(2016-09-22):
RE: perl 变量内部计算 (已解决)

楼上有答案: 用eval

网友:
为什么不用printf,先计算好,再格式化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比较感兴趣,可以举个例子么,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针对5楼的:这个情况是可能接触到的,比如$a+1,其中$a是外部输入或者被替换了,而结果就是需要$a+1的值。   我处理文本时遇到过

其实,$a本身就是数字型,所以完全可以用下面的方法绕过。
printf ("%d",  $a + 1 );

如果要赋值到一个变量,则可以用sprintf
my $res = sprintf ("%d",  $a + 1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抱歉,5#楼的例子是我举得不好,和楼主说的有出入。
   例如$var = 'input [PAR-1:0] input_1;';

   这是一句Verilog语句,其中PAR是能替换的参数,比如为8,要把8-1和0存在相关的散列里,用print的话只能识别8而非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