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源极Vds跟Vout的值不一样吗

楼主(2016-08-15):
我在cadence画的图是这样的,仿真的波形如下(用Hspice)

可以看到Vds跟Vout的值不一样,为什么?

网友:
因為你看的是spice model內部的Vds,他的source有串接Rs內阻,他的drain有串接Rd內阻。而你在schematic看的是外部的端點電壓,當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