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rror found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ERROR: I91: Too few terminals given.

楼主(2016-08-15):
如题,当我在ADEL下用spectre做仿真的时候,出现了上述报错。I91是一个用veriloga写的3输入的加法器,我所有的子电路都check and save过了,并没有报错或warning,可是为什么仿真的时候就出问题。问了几个使用过cadence的人,他们也说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各位大神,能不能帮我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这是报错信息的截图
这是I91,为3输入的加法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你的电路里面的管子是6个端口的,你的symbol只有四个?MOS管,是3端口还是4端口的?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刚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MMSIM15环境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刚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刚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2017-02-12):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解决了这个问了吗?正好我也遇见了。。。能否告诉一下解决方法啊

网友B:
已经解决了,命名重复了,改一下名字就好了

网友(2017-05-28):
谢过楼主的提问和解答

网友C(2019-11-24):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了,命名重复了,改一下名字就好了

我刚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是什么命名重复了啊

网友D(2020-11-25):
接上面的补充一下,是verilog的命名重复了

网友E(2023-02-10):
引用 网友D:
接上面的补充一下,是verilog的命名重复了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咋解决的?

网友(2024-06-25):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咋解决的?

我也遇到了,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上面的补充一下,是verilog的命名重复了

咋搞啊,我也卡这了

网友(2024-09-17):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了,命名重复了,改一下名字就好了

楼主可以详细说说吗

网友(2024-11-11):
引用 网友C:
我刚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是什么命名重复了啊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这边是veriloga里面的module命名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