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遇到一个综合问题,请大神指点下

楼主(2016-08-15):
各位大神,小弟在综合如下代码时,出现了“Disable statement not supported in a for loop."的问题,请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reg[31:0] sel;
reg[5:0] out_buf;
wire[31:0] buf1;

wire[31:0] buf2;

    integer i, j;

    always @(buf1[31:0] or buf2[31:0] or sel[31:0])

    begin

        j = 0;

        for (i = 0; i <= 31 ; i = i+1)
        begin: loop

            if (sel == 1'b1)

            begin

                if (j == 0)

                    out_buf[j] = buf1;

                else if (j == 1)

                    out_buf[j] = buf2;

                else if (j == 2)

                    out_buf[j] = buf1;

                else if (j == 3)

                    out_buf[j] = buf2;

                else if (j == 4)

                    out_buf[j] = buf1;

                else if (j == 5)

                    out_buf[j] = buf2;

                else if (j == 6)
                    disable loop;

                j = j+1;
            end

            else

                out_buf[j] = 1'bz;

        end

    end

网友:
人家明说了,for循环中不支持disable语句

网友:
not supported in a for loop ,   这不大白话吗

网友:
其实连FOR循环都不应该用,直接写个CASE最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多研究可综合代码,你这个应该是仿真代码,不能拿来综合成电路的。

楼主:
谢诸位大神,刚搞这玩意,手生得紧。“其实连FOR循环都不应该用,直接写个CASE最好了。”----能不能具体指点下?谢了啊。

网友:
起初看了看,不知道你为何用if else语句,但考虑到优先级问题,case语句与if else还是有实质性的区别,既然你都说了可以用case语句,那么就无所谓优先级了

楼主:
这段代码我想改成可综合的代码,但是新手,不知道如何去做。请各位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