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vaco仿真pin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6-08-15):
正在学习使用silvaco仿真探测器(pin,utc)等。目前使用的是二维仿真,我想求助大神们的是二维仿真结果可靠么,比如PIN探测器理论上i区的长度越小的时候电容影响较大,带宽应该下降,但我的仿真却是i区越短,带宽越大还有,二维仿真的界面积这个因素有考虑到吗??谢谢大家了!!

楼主:
真心求助啊,有没有silvaco的大神

网友(2017-03-26):
什么材料

网友(2020-07-20):
答主问题解决了吗?可以交流一下吗?我的qq是1198634577,感激不尽

网友A:
是不是交流仿真需要加个50欧姆的负载电阻啊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可以加qq讨论一下吗?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可以加一下QQ 指导一下我吗?感激不尽。我的qq是1198634577

网友(2022-09-15):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交流仿真需要加个50欧姆的负载电阻啊

请问探测器带宽仿真解决了吗?目前在仿交流响应求带宽实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结果就是不对 求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