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顶层短接下层被调用的模块的PIN,calibre报短路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6-08-15):
请教个问题:
用calibre跑LVS,设计是这样子的:
TOP1包含A,B模块
A,B各有一PORT在顶层连一起了
calibre  hier跑报这两PORTshort,flat跑没问题
版图上A是L形,B是嵌在A的空处,估计calibre分层是出点小问题了
之前都是用HCELL来解决,这会不灵了
大家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人工检查确认可以忽略就忽略了吧,
改太多的验证选项,小心一些特殊连接进行误报,或者一些错误报不出来。
AI 智能目前还取代不了人类

网友:
回复 楼主:

    之前也遇到过, calibre bug. 如果非要想用和hcell 验证, 找designer 把A,B 再包成一个cell,(从design 解决hierarchy issue) 看看这样子能不能解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