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drv

楼主(2016-08-15):
不小心把calibredrv的底部颜色改成了粉色,看版图十分不便,  不知怎么调整成白色

网友:
那改回去不就ok了?

网友:
楼主是不知道怎么改回去吗?
方法:Options-->>Misc Preferences...
弹出的窗口选择View项,在Color下面把Layout view background改为你想要的颜色就可以了。 DRV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