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erate 使用 related pin 设置

楼主(2016-08-15):
最近用liberate 产生lib库,给IO做的时候,有些PIN 当成related pin 会出现错误。怎么设置某些特定的 input pin ,只当作条件而不related。
liberate 的pfd 翻了好几遍,就是找不到适合的设置。困惑中。。。
有没有熟悉这个软件的。。求指教

网友(2016-12-18):
问题解决了没有呢?你是写internal power的arc吗?可以用when,不用related_pin,就可以实现只作为条件不做related。如下面这样:
define_arc \
        -type hidden \
        -when "B" \
        -vector "Rxx" \
        -pin A \
        MULLERC

网友A(2017-02-25):
回复 网友B:

   请问,liberate报这样的错误"the maximum number of internal BDD nodes has been exceeded for cell 'cell name'.bidi pin 'pin name' .if the resulting library does not meet requirements,then use the'char_library -io 'option ,provide the need 'define_arc' command ,and return。

能不能举个例子说明下char_library怎么用?

网友(2018-10-23):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对于你说的这个define_arc不是很清楚,这里在确定power时,是怎么计算的呐?他得到的是哪部分功耗啊?怎么单位是PJ呐?请大佬指点

网友(2023-08-16):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大佬我也有这问题,我尝试去定义弧,但是定义之后却没有时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产生这个错误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某个模块的电源pin没有引出,1可以修改电路引出pin2可以将其定义为 internal power

网友:
各位大佬有没有出现段错误的啊